联想Z485无线网卡问题解决

楼主(2015-02-09):
联想Z485无线网卡问题解决,装完系统不能上无线,给大家提供联想官网下载好的驱动安装软件

网友:
应该是个别机器把  装个系统 没那么麻烦

网友:
联想的都是这样的,恢复下BIOS也行

网友:
鼓励发帖

不过不一定非得是原装驱动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吧 现在的系统驱动都集成的很全了

网友(2015-10-23):
谢谢楼主:联想机器是很怪的

网友(2016-03-07):
上面的驱动软件无法解决此型号找不到无线网络的问题,请大家勿下。

网友(2016-08-21):
一定要原装的才能找出来吗?

网友A(2016-11-03):
这东西官网都能下载的,用着你上传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东西官网都能下载的,用着你上传?

这也是分享一下自己的维修经验吧,不违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