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31 U5.zip BIOS

楼主(2015-02-09):
E431 U5.zip  BIOS

E431 U5.zip

网友:
为什么只有一个啊 !不是两个BIOS 吗?

网友(2015-03-18):
能解决两次开机亮机问题不?

网友:
两次开机问题估计悬 · 据说得把本机器的 在刷回去才行·

网友(2017-06-06):
是好的吗?能解决半小时掉电吗?

网友(2017-07-07):
我的不显示刷了好几个了都不行 刷你的试试 U5是8M的BIOS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