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405蓝屏,代码124

楼主(2015-02-09):
客户送了一台联想S405的笔记本,用硬盘安装系统window7系统,解包后蓝屏,安装版和GHOST版都试过,蓝屏,代码是124,但是装XP可以,换过内存和硬盘也一样,百度上查,有说cpu供电不足,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神遇到过,求救

网友:
不能沉啊,在线等,大神去哪了???

网友:
硬盘模式改了没有?   还有就是不要装任何驱动 试下

网友:
这个需要用联想的原装驱动

网友:
XP可以 WIN7不可以 硬盘模式改了吗 ?考虑BIOS

网友:
不是模式问题,也不是驱动问题,安装版的系统也是解包时蓝屏

网友A:
所有驱都别装,看还会蓝屏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所有驱都别装,看还会蓝屏吗

解包就蓝屏了,还不到解包驱动那里就已经蓝屏了

网友:
刷BIOS试试看下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了BIOS,在测试,祈祷~~~~

网友:
各位大大,刷了BIOS,还是会蓝屏,每次都是“安装程序正在安装设备(49%左右)”蓝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