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笔记本UI41S D3触控板鼠标自行飘移

楼主(2015-02-09):
触控和主板驱动都按了 触控板换了故障依旧 请工程师给新人一个办法 谢谢
笔记本

网友:
先软后硬吧,电源适配器不行也会这样

网友:
拆过吗?如果没有。
换电源适配器。

网友:
你的是维修求助贴,为什么发到维修经验,有什么经验

网友:
U系列的机器还比较新 过保否?
可以电话咨询下售后

网友:
看看触摸板排线有没有短路的,还有触摸板拿掉有没有同样现象?
再不行就刷BIOS,最后换ec
还不行就

网友:
应该供电不良吧

网友:
可以考虑换适配器

网友:
抱歉 因着急发到维修经验去了 请谅解 我发现外接鼠标 触控关闭时一切正常 当单用触控板指针飘逸时 在休眠重启后有所好转 是软件或硬件的问题呢 困惑中 bios升级后会好吗 触控板换了 驱动驱了 售后也找不到问题 再次感谢

网友:
先用电池开机不用电源设配器看看 我的dell笔记本在有的地方用电源适配器就会出现触摸板不灵漂移的情况

网友:
触摸板不接也漂移吗

网友:
进PE也是飘移吗

网友:
老师们新年好 我近期发现在开机接AC电源或电池供电 触控鼠标发生漂移时 休眠重启一到两次就会好转 使用中出现时也管用 帮我判断下 是软故障还是硬件故障

网友:
触控板漂移我以前碰到的与驱动,BIOS或适配器有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