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长城m2210xx

楼主(2015-02-09):
最近接了一个长城22寸显示器,型号m2210  测机故障:亮下黑屏(不是暗屏),电源指示灯绿灯长亮,按开关能关闭,在开亮几秒又黑掉了, 首先判断应该是高压部分或者灯管的问题,测灯管10分钟没问题,排除掉,拆开显示器,没发现电容鼓包什么的,然后开始改通用高压板,改完之后,居然点不亮灯管,指示灯是绿色,也能关闭,确定线没有接错!!此时走到了死胡同了!!!!后从淘宝发了一块一样的电源高压一体板,安装上ok了,用了一个晚上,第二天再开机,一会又黑了!!(黑之前,屏幕有闪烁的现象),难道是驱动板的问题?

网友:
驱动板的样子

网友:
电源板的样子

网友:
这个驱动板是正确的

网友A:
如果是灯管虚焊的话......,外挂灯管再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灯管虚焊的话......,外挂灯管再试试。

没有22寸的灯管,我外挂19寸的灯管也是亮下就灭了!!!所以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!!一直怀疑是高压部分,但改了不行,就淘宝淘了一样的,只用了一个晚上就不行了,我又从淘宝发 了2个通用电源一体板在试试,还不行的话,在找驱动板的问题吧

网友:
可能灯管线头脱焊了

网友:
先香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,查驱动电路和逻辑电路

网友B:
个人感觉还是灯管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个人感觉还是灯管问题

我外接19寸灯管也是亮下就灭,灯管我也测试了没发现问题

网友:
我遇到过和你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,刷程序解决,你试试吧

网友:
用快好的高压板点屏上灯管试试

网友:
把一体板的开启加5V看看灯管亮不?

网友:
楼主机器修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