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M2的板,装上假负载后,电源管理芯片的VID脚互相是相通的?

楼主(2015-02-09):
不装假负载就不相通,是何原理?

网友A:
因为VID是CPU提供的,假负载上是通的,自然会造成芯片上的脚位是通的

网友:
高手,学习中!!!谢谢资料分享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因为VID是CPU提供的,假负载上是通的,自然会造成芯片上的脚位是通的

你好 我的775假负载上写明vid0-5 都不相通 另外在靠近中间那一排也有6个测量位置 未标明是vid几 而且这六个脚是相通的 上机测试是接地的 并和vid1或4相通(模糊了看不清 不知是1或4)这正常吗 是不是假负载有问题 上假负载vid1/4对应的排阻阻值从680欧变成了51.6欧 其他对应的脚的vid排阻值都为680 还是主板有问题 又或是两者都有问题

网友:
没有错呀,是相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