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G43T-DM1 V A00 主板CPU没供电

楼主(2015-02-09):
戴尔 G43T-DM1 V A00 ,我已参照通病的方法查了一遍,内存236脚,3.3V正常。就是CPU的供电没,CPU供电IC 是ISL6333CRZ,芯片供电正常,EN有3。3V    复位脚是4.1V。有这个芯片电压师傅请提供以下。我是小白,请高手们指教一下

网友:
如果isl6333没带a或b或c后缀 复位脚是无意义的 不用管  条件是en大于0.88v pvcc vcc byp1都大于4.55v puvcc大于5v 这些是从图纸上得到的 本人从未实际接触过此芯片 仅供参考 对于我给出的值尽量不要超出1v 上限闲麻烦未给出

网友:
内存的供电1.5v确定正常吗

网友:
芯片的BOOT有,VCC有,EN也有的情况下不出供电就换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