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HA-BG1(65W)主板内存供电异常

楼主(2015-02-09):
客户送来一台机子,替换法发现主板坏,直接换板,留下一块神舟HA-BG1(65W)
清扫干净,客户拿时能触发,复位常亮,就直接上假负载上电了。
无复位,按时序来,供电时钟复位。
供电直接点CPU供电,发现没有,往前查,总线供电,发现电压为0.66V。再看该MOS管的控制级和D级,控制级有11点几V,D级为0.66V。完全导通状态。
D级为0.66V,直接点内存供电,发现内存供电为0.66V。故障找到了,内存供电异常导致全板供电异常。
先查下论坛,发现有帖子说内存芯片问题是通病
测了下内存芯片的几个脚电压
1脚:5V
2脚:0.66
3脚:0
4脚:0V
5脚:5V
6脚:0.28
7脚:0V
8脚:0.66
查了下相关PDF发现7脚是开启脚,现在为0V不正常,没图纸跑下线路。

7脚受控于两个三级管,Q70和Q56,实测Q70控制B级3.3V,C级3.3V,E级接地,不正常,B级高电平应该是导通,把C级拉为0V。
更换Q70,
图片上传太慢了。。就不上传了。
更换时怕把旁边的一个跳帽烫坏就取下来再换的。
Q70换了之后忘记上跳帽了,再测发现内存供电为0.8了。。
想起跳帽未上,把跳帽接好再上电发现内存电压正常了,再测总线供电也正常了。上U上内存,复位一闪即灭,看显示器已经有显示了。此板修复。
论坛里有个贴子是内存为0.8,换芯片,上下管也不好的,可能是跳帽没上。。。

补上图片。。

网友:
供电确实好修 但检修思路才是王道

网友A:
此板很容易跑线路啊!这个跳帽是内存供电设置吧!一般主板没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此板很容易跑线路啊!这个跳帽是内存供电设置吧!一般主板没有。

跳帽不接就0.8v,接上就正常,有时间再看下这个跳帽的线路吧

网友:
内存供电出问题的很多。

网友B:
哪个跳线边上标有JPDDR,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用的。但没有道理呀,难道这个跳线还有其它作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哪个跳线边上标有JPDDR,应该是给内存供电用的。但没有道理呀,难道这个跳线还有其它作用。

这个看了一下,没看懂,坐等大神来解释了 HOHO

网友:
有这个电路图吗?

网友C:
谁有这个图纸可以提供一张,不胜感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谁有这个图纸可以提供一张,不胜感谢。

找过这个图纸没找到,没有呃 。

网友:
这个跳帽还真够衰的,谁设计的,不是坑人嘛  有什么用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找过这个图纸没找到,没有呃 。

我有9块这个主板,都坏了。急需图纸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有9块这个主板,都坏了。急需图纸。

根据时序修,你可以把你检测的步骤发出来,大家一起看看。

网友:
这款板不是电容坏的多

网友:
这块住板线路很好跑

网友:
我碰到的都是电容暴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根据时序修,你可以把你检测的步骤发出来,大家一起看看。

好的,谢谢。

网友(2015-03-31):
我有一款这种板,关机不断电。XP跑到正在关机就不动了,死掉了,只有强行关机,谁有他的关机时序,或已解决同样问题的高手解答一下,不胜感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