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 P25F 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????

楼主(2015-02-09):
   戴尔P25F  一打显卡驱动就蓝屏,从安全模式 禁用显卡驱动  就能进系统,并且在系统什么都能用(上网,听歌等)重做系统   进到开机   (欢迎)  界面立刻  重启系统  这样反复
       显卡我刚做过,还是一样,    求路过大神 指点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新的试试  还有BIOS也会引起

网友:
刷bios换系统试试

网友A:
主板板号 这种情况 显卡自身 供电 pci-e 都有可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板号 这种情况 显卡自身 供电 pci-e 都有可能

QCL00  LA-8241P       REV;1.0

网友C:
bios有问题也有可能。驱动问题也有可能,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或缺一个供电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bios有问题也有可能。驱动问题也有可能,显卡问题也有可能或缺一个供电

不是缺电压吧     现在是不打  显卡驱动   什么都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是缺电压吧     现在是不打  显卡驱动   什么都好的

我修过几个缺电压引起显卡不正常的。联想Y系列有这个通病,你认真看看

网友:
硬盘有问题会有这个情况

网友:
下载官方的驱动

网友:
感觉显卡挂了  戴尔的机器 报ati的错误

网友D:
显卡电路没问题   一般就是显卡了

网友:
你装的是G版的系统吗?下个官方的驱动试一下!

网友:
用安装版的系统。进系统到官网下载驱动。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,V5460超薄的机子,GHOST有些版本能进系统,一会蓝屏,有些系统都安装不完就蓝屏。左后找安装版的系统。装完后官网下载驱动好好的。害的我做了不下10个系统。最后还是问售后说是要安装版的系统。

网友E:
系统,驱动,显卡电压,显卡本身,还有问一下你这个蓝屏代码是什么,如果是关于显卡的,那建议你换洗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显卡电路没问题   一般就是显卡了

嗯     对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系统,驱动,显卡电压,显卡本身,还有问一下你这个蓝屏代码是什么,如果是关于显卡的,那建议你换洗显卡。

应该是显卡  本身问题     同行拿来了    不修了

网友:
换下显卡试试就知道了

网友:
正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,就是在安装过程,显卡驱动解压就蓝屏,纠结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存重新植一下了

网友:
有没有试过插外显?

网友:
刷BIOS、不行换个显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QCL00  LA-8241P       REV;1.0

5520 或7520 的机器吧 amd的显卡 显卡自身坏的可能性比较大0833000的显卡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