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芯片ISL6236发热,

楼主(2015-02-09):
一台索尼待机0。08  待机芯片isl6236发热,无3V 5V 输出。 但有时待机0。01正常  3V  5V正常输出。大部分时间是0。08不开机,  正常开机进系统都是正常的,这说明后级是没有短路的,。。但现在是ISL6236的LDO +5AL是正常,测IO边上的电容有3。3V。说面后面都没有短路的,3V  5V 后面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。这几天遇到两台这样的问题了,一定没有解决。请高手回答。ISL 6236用ISL 6237代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,

网友:
当不正常的时候
就是不出待机的时候查下
查下基本条件

网友:
给个笨方法,拿只笔在好合不好时一脚一脚量电压对比,比再这等人回答来的快

网友:
用示波器测测波形

网友:
这种类似问题我遇到过,是线性电压的负载漏电引起的,你可仔细检测一下。

网友A:
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!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,LID。BIOS片选。特别是EC的时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EC的待机条件!供电,时钟,复位,ACIN,LID。BIOS片选。特别是EC的时钟。

遇见过时钟晶振不良引起的工作电流不仅没变小反而还大的情况。

网友:
EC条件、待机芯片的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