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09G不触发,按开关电池灯会亮

楼主(2015-02-09):
这个机器我拆出来后发现EC是ITE 8502E 。因为以前看论坛说这个LED灯是EC管控的。然后怀疑EC这边的问题,之前修过个机器好像是B460的。也是用这个EC。然后也是不触发问题。不出3V.5V。是由于EC的BIOS坏了。引起的。我发现故障有相似的情况。就论坛下了个BIOS。然后拿编程器来校对一下。果然有6000+的不同。果断刷了。再测试。开机显示。

网友:
那是ec的配置脚位的程序出乱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