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470不触发

楼主(2015-02-09):
   版号:DAKL6MB16GO REV:G    故障为:不触发“待机电流:0。009
原来是可以开机的只是到  LOGO 图像就掉电...修的时候悲剧发生了,开关掉的主板上,就不能触发了, 查到RSMRST#这个信号时没有电压,  换南桥,EC, 刷BOIS 就是死活不出电压......没思路了。。。求高手们解围

网友:
查有没有哪里断线了?

网友:
这样就要慢慢查  了

网友:
先看EC 工作条件

网友:
查南桥和EC工作条件

网友:
RSMRST#这个信号没有电压, 应查待机供电情况, 换南桥,EC, 刷BOIS 有点早了!

网友:
你把影响触发的都修了 PCH EC BIOS
那接下来就仔细查下信号部分吧

网友:
为何 要先去查 这个RSMRST呢   有可能是在  触发后才有的 EC到桥 有 的PWRBTN 有跳变吗

网友:
楼主这就 ,搞大发了,还是掉的地方好好看看,有烧焦的地方,慢慢找

网友:
没电你换南桥干什么

网友:
你那时序不是按开关后才有的RSMRST#么?

网友A:
按开关电流没有一点变化吗?指示灯亮不亮?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你显现看看EC的待机条件,桥的待机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查EC供电时钟复位有了吗

网友:
看情况南侨问题

网友:
看下是不给拉低了,

网友B:
按照你的时序图,你应该先看看5V-S5 ,3v-S5电压出来没有

网友:
ec挂了吧?

网友:
查下南桥和EC工作条件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按开关电流没有一点变化吗?指示灯亮不亮?

是的   求解围   帮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照你的时序图,你应该先看看5V-S5 ,3v-S5电压出来没有

5v-s5   3v-s5 都出来了

网友:
要跟着时序一步步修

网友:
EC发出的 先查EC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还是按照不触发思路来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