服务器电源维修成功

楼主(2015-02-09):
同行抬过来戴尔服务器不能正常使用,放下就走了,撂下话1k内修好就行了。靠,这么沉重的家伙。不通电!拆!先把电源拉出来,呵呵拆开电源就高兴了。 保险黑的!拆,再测试整流桥堆有短路,再看压敏电阻烧炸口了。换完电阻再测试一遍其他的都没发现问题(不代表没问题,而是没发现)接上灯泡,灯泡亮了,马上又灭了,又亮了。并且伴随着继电器的吸合声。傻眼了,好像是后面的输出整流短路?二极体值测试不出来,没办法,拆整流管子!好大一排子那玩意真不好拆啊。 弄了半小时没弄下来放弃了,先放放吧,有空就看怎么拆(也不认识高手所以没有交流的对象)。今天忽然有个朋友说修过这样的电源,一问人家说这是正常的,你只管上电就行了。那好吧,先把插板断电,接上电源线捂着耳朵按插板的开关。没任何声音,再看电源后面的指示灯亮了......插入主机钥匙打开面板按触发,机器亮了...... 电源知识太薄弱,修到服务器电源和我一样的小小白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真是运气好啊!好在电源设计,用料都到位!·

网友:
这情况最少也收了800吧

网友:
电源类维修,也是我的内伤,经常放鞭炮,习惯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fpc式触发后电灯泡亮是正常得,只要输出正常没问题

网友:
原来灯泡亮也有可能没事啊,学习了。

网友:
这钱赚的,我也遇到过服务器但不会修,是那种4个分插的,4个主板,其中一个没有电。

网友:
就桥坏了 烧保险。。。。。捡的好啊

网友:
服务器的电源继电器能开合,是不是高压侧有两套辅助电源,一套负责电压检测和高压直流通断,另一套是负责启动电流供应?检测到充电电压达到就启动,刚一起动灯泡一分压电压又低了,就关断?保险丝黑了没烧主要零件,是不是就是电压检测的一套动作通过继电器断电,浪涌只是烧断保险?

网友:
后面的应该是同步整流的,用的是MOS管。修高价值的东西就是好,这钱太好赚了。

网友:
我在不确定是不是好的时候上电,不是捂耳朵,而是躲的远远的按电源开关

网友:
哇!服务器的电源就是复杂。

网友:
楼主这是无意中修好了是吗?

网友:
重点不在查不查的出问题在哪,而是实在难拆。用风枪把电路板烤糊了那焊锡点都没融化,而且服务器电源结构紧凑,基本拆零件手都伸不进去的。

网友:
1000以内修好。赚了啊

网友:
量下输出没事就行吧 不是短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