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014运行很慢

楼主(2015-02-09):
今天接到一个进水的Dell, 拆开一看只是ec的一方的引脚腐蚀了 , 洗干净重新加焊好了 。开机后很慢重装系统不行 进pe也很慢 。换了硬盘 内存也一样 。南桥 北桥也加焊 还是一样。求指点
重装系统
硬盘

网友:
看看哪里发热量异常大的就是那里的故障

网友:
用原装电源看看

网友:
换个CPU试试。

网友:
感觉南桥或时钟有问题

网友:
仔细看看腐蚀的地方是不是有断线的PIN。

网友:
进水的机器你先不要考虑坏东西。肯定是哪里腐蚀断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