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戴尔显示器闪屏,屏型号LM230WF3,难道闪屏门?多图

楼主(2015-02-09):
显示器几天不用的话,开机就能用10几个小时。关机一晚 第二天也就看一两个小时。反反复复
外置12v电源,电源也换过。已经更换驱动板,现在用的乐华v59电视板还是闪。屏板的芯片有没有不良的可能

LG屏的型号

屏板 芯片是sm4041+tl2349ep

网友A:
重点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,应该有损坏的电容,导致这个问题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重点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电容,应该有损坏的电容,导致这个问题

是外置12v电源,更换过不是电源问题。

网友:
楼主的屏是IPS的面板,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C:
加焊一下屏线路板上 的主控芯片。

网友:
开关电源电路噪声干扰形成的。

网友:
LG的有可能

网友:
还是重点检查屏上的电路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外置12v电源,更换过不是电源问题。

那就将PCB板上的IC加焊一下,并对电容进行重点检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将PCB板上的IC加焊一下,并对电容进行重点检查

感觉应该是玻璃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加焊一下屏线路板上 的主控芯片。

都焊了,看样子遇到闪屏门了

网友:
楼主没修好吗  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

网友:
好像是屏坏了吧?

网友:
屏幕坏了 ,换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