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55M-S2 不断重启

楼主(2015-02-09):
技嘉GA-H55M-S2 不断重启

网友:
系统最小化开机看看还 重启吗?

网友:
打这样子别人是要怎么帮你阿?
什么检测数据都没说?

网友:
先刷BIOS再讲

网友A:
先易后难,刷bios式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易后难,刷bios式式。

对,先刷BIOS.

网友:
这样也算发帖, 真心醉了,

网友B:
H55的如果不断重启先查全板供电,供电正常再刷BIOS

网友:
刷bios
试试看怎么样 在考虑别的

网友:
你这个说的不明白的   怎么给你讲嘛  能显么

网友:
技嘉的通病双BIOS

网友:
技嘉的要刷BIOS,很多!

网友:
先查散热是否良好,再替换电源最后可刷BIOS试试

网友:
技嘉的板子先干BIOS,做工好硬件相比下坏的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55的如果不断重启先查全板供电,供电正常再刷BIOS

这位兄弟说得太对了

网友:
我的板是M-BIOS第一脚到IO断线了,补好了,但没CPU 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