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H55-G43的怪问题

楼主(2015-02-09):
V星H55-G43的主板,能正常点亮,目测没有断线。
点亮后,又自动重启,
反复无常

主板可以点亮

信息显示正常

cmos关闭ide接口,com接口,lpt接口,coms放过电,bios刷新过,依然不断重启

要么不能进入系统,pe都进入不了。

请哥哥指导一下,这是什么个怪物

网友A:
南桥的可能性最大,系统最小化试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南桥的可能性最大,系统最小化试了吗?

最小花了,电源,显卡,内存都没问题,显卡,集成,独立都这样。

网友:
无意拨动了oc-sw1开关提速,1开2关
发现能点亮,pe也正常进入了,但不知道稳定不稳定

难道是开关有毛病,可能性太小了吧

网友B:
V星直接先刷bios就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V星直接先刷bios就对了

1.1-1.4都是官网下载的,都刷过,都这样的情况,郁闷啊

网友C:
我有这个主板的安装说明书,oc-sw1 FSB超频开关
1关  2关,缺省值
1开  2关,增加10% FSB
1关  2开,增加15%
1开  2开,增加20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有这个主板的安装说明书,oc-sw1 FSB超频开关
1关  2关,缺省值
1开  2关,增加10% FSB

是啊,主板上清晰的印刷着,关键是,偶然能正常,现在又不正常了。U盘pe都进入不了

网友:
电源和cpu换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是啊,主板上清晰的印刷着,关键是,偶然能正常,现在又不正常了。U盘pe都进入不了

三板斧啦:
1松开散热器卡具,怀疑cpu接触不亮或板子变形
2刷bios
3干下桥
感觉1比较像了

网友:
我也觉得你应该换cpu看看

网友:
貌似这种故障是某路电压不对造成的

网友:
查下USB的左阻是否正常?

网友:
BIOS里面关闭USB看看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,松开过cpu,cpu脚,清理过。还是一样的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