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78LM死机重启毛病

楼主(2015-02-09):
如题,测试CPU供电1.8V,手摸电感和电容都十分烫手,这样的天气不应该啊,风扇换了,CPU换了,结果温度还是上升很快,在BIOS看CPU温度80度了,一会就重启或者黑屏死机,恢复CMOS清零,结果也不行,现在没有计策了,板子才用1年多时间啊,没有理由电容质量出问题了吧,请教有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的朋友。

网友:
cpu供电1.8v…?

网友:
CPU供电1.8V,现在板子上没有这么高的CPU供电电压啊。

网友:
CPU电压过高,这样很容易烧掉CPU

网友:
查查是不是bios超电压了,或者cpu供电管理芯片坏了

网友:
一年多的板子不是还在保修吗   干嘛要自己折腾啊?    1.8太高了,有没有考虑把电源管理芯片先换了试试呢 ?

网友:
你CPU电压那么高啊,没有把U烧了吧

网友:
越是新CPU越是不抗高压

网友:
在保期还是返厂好

网友:
CPU供电太高了吧?

网友:
CPU供电电压高了

网友:
返厂吧,CPU电压太高了.

网友:
VID的组合出问题了

网友:
高手,学习中!!!谢谢资料分享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