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PPLE A1297 显存坏 还是显卡坏

楼主(2015-02-09):
先上图给大家分析一下
这是显卡还是显存坏??
不敢随便下手 开机还是会有苹果图示!
机型:A1297
板号:K17 820-2849-A
显卡:N11P-GE1-W-A3
显存:K4J10324KE-HC1A

各位师父帮我判断一下吧

补充内容 (2015-2-10 10:55):
已换过显卡 狀況一模一樣 状况一模一样看来是显存....

网友:
管他什么坏,你总得去量测些数据出来嘛 ,一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 ?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。

网友:
好看,这个显卡花得像水波纹

网友A:
这个型号的显卡一般加焊没用,要换。

网友:
孩子,换显卡吧

网友:
一般显卡坏的多

网友:
显卡坏了。

网友:
显卡吧换就好了

网友:
直接换显卡先……

网友:
用热风枪先干显存,看有没变化。小的好搞点

网友:
显卡供电这些和显存的供电都正常了吗??/

网友:
显卡坏了,换吧

网友:
先显卡 后显存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

网友:
我也觉得显卡可能性大些,不过要和客户报点风险。

网友:
要不 你接 外显看哈 如果正常 是屏幕坏  反之 是显卡坏

网友:
一般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型号的显卡一般加焊没用,要换。

换了跟故障前一样

网友:
我换了 故障一样 这显卡不便宜 所以才上来问

网友B:
开机有苹果标志? 是进系统花掉了?

网友C:
楼主搞了显卡没搞好,搞显存搞好了吗?

网友:
   换显卡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开机有苹果标志? 是进系统花掉了?

开机就花屏 要进系统的苹果标志还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搞了显卡没搞好,搞显存搞好了吗?

准备要试显存

网友:
显卡会比较多点

网友:
一般情况下室显卡的问题

网友:
显存  记得换之前 拍个照   没有标示的  很容易弄错的

网友:
你都已经换显卡了,故障一样的,那只能是屏或者显存

网友:
可能是电压不正常引起的吧。

网友:
显卡的几率大一些

网友:
这个情况 要换了显卡之后才知道哦 就这样看像是显存坏,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

网友(2015-03-11):
会不会是屏线或者屏幕呢

网友:
把几个显存一起换了

网友:
晨枫winpe u盘版版告别繁琐,简单易用,一盘两用,携带方便.不需要任何技术基础,一键制作,自动完成制作,平时当U盘使用,需要的时候就是修复盘,完全不需要光驱和光盘,携带方便。电脑应急,工具齐全,最给力的帮手!
http://www.myfeng.cn/?X6199

网友:
NV的这个显卡不容易坏
可以试下背面的一个BGA封装的芯片,大小有点像EC,稍微比EC小一点吧
那是控制显示输出的,容易虚焊

网友:
切换芯片值得注意下

网友:
15寸PRO 步都有显卡问题吗 而且换老兰显卡都不会好 不知道什么问题 至今看到15寸PRO加焊好久好了 换都是没用的 求解决

网友:
先换显卡,不行再显存

网友:
用风枪吹一下看看

网友:
显存2个 一换比较快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楼主,挑战你的技术的时候到了,搞定了,分享下

网友:
显存都重植一下, 以前碰到,重植就可以了,不用换,但不是苹果笔记本

网友:
先用热风枪吹一下显卡看有无变化,再吹显存,如果都无变化看看屏线吧。 因为换屏工程太大了。

网友:
你最好附一张主板图,让大家看看。

网友:
这种现象,本人偏向显存。

网友:
我每次焊了都能好

网友:
楼主没消息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