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5h 不通电 求大师指点

楼主(2015-02-09):
华硕x45h  不通电   板号K45LY MAIN BOARD   求大师指点  没有3v  5v  待机芯片8206A   主供电有    线性电压有   没有开启信号    打阻值没短路      EC 供电   复位正常    ACIN#0V    LID_EC2V    经过一个10K电阻   一端有3.3   另一端2v   换了10k电阻还是拉低   小弟无从下手了    求大师赐教

网友A:
ACIN#0V    LID_EC2V  均不正常,都应为高电平,据此情况怀疑EC有问题。待机电流多少?

网友:
这机器有没有图纸,发出来研究下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电池坏了

网友:
下个图纸看看/

网友B:
没开启信号  追踪开启信号来源  应该是EC吧

网友:
你换一下 3 5v电容试试

网友:
没有图纸   EC换了    还是一样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ACIN#0V    LID_EC2V  均不正常,都应为高电平,据此情况怀疑EC有问题。待机电流多少?

EC 换了   还是一样的    哭死了   待机电流0.03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开启信号  追踪开启信号来源  应该是EC吧

没有图纸    凭经验   应该是    我换EC  还是不上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没有图纸    凭经验   应该是    我换EC  还是不上电

没图纸不好搞啊   过年了  放假吧

网友D:
找一下 把LID开关给摘了! 没图纸 找ACIN 貌似有点难, 也觉得还是洗洗睡吧! 早点放假回家过年

网友:
看图纸 是待机就有 还是触发了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 换了   还是一样的    哭死了   待机电流0.03

ACIN#0V    LID_EC2V  均不正常啊!都是高电平的。

网友:
ec拆掉时有没有打一下阻值和电压

网友E:
还有3   5v都没有,你就把ec拆了干嘛,先修3   5v才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找一下 把LID开关给摘了! 没图纸 找ACIN 貌似有点难, 也觉得还是洗洗睡吧! 早点放假回家过年

放弃了     放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还有3   5v都没有,你就把ec拆了干嘛,先修3   5v才对啊

不研究了   没心思修了    放假了

网友:
待机有可能是触发后才有3\5V,如果是这样待机的LDO3和LDO5也该有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