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笔记本 MBX-183 开不了机

楼主(2015-02-10):
插上电,无法开机。
之前是插USB硬盘时硬盘电源给了12V,这个电压通过硬盘电源线直接接到了笔记本的USB5V上。

拆开看了,好像ISL62391芯片被烧了,就换了个,按电源键还是没反应。

发现主板上的ISL62391\Max8765,VT1311MF,H8S/2117V,不晓得哪个是用于待机的?
哪位老大指导指导,新人!

说实话,无铅焊接的芯片拔起来可真费劲!QNF封装的芯片可真难焊!

网友:
看看 有没有   51125   51123    这个芯片         最好发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  哪个是待机芯片

网友:
下个电路图看看啊,看哪个芯片输出3 5V就知道了。

网友:
网上找了,没有图纸。
sony笔记本主板小的出奇,量起来费劲了。
加了电,19V可以过来,能到电池充电芯片max8765,和另外一个ISL62391。但是ISL62391的5V输出没有,这个5V是就是接到了USB5V上的。主板上有个H8S/2117V,单片机,这个不会是大家常说的EC吧?!
看来还得量量ISL62391的EN了。

网友:
电源按键不起作用,是不是待机电路有问题?

网友:
南桥应该也烧了

网友:
待机电压正常吗

网友:
搞不清楚哪个是待机用的。猜应该是ISL62391这个。加电量了下,没有5V和3V输出,Vin是19V,这有的。EN1和EN2使能端都有4.5V左右,应该没问题。这个芯片之前从外表看是烧了,就换了个,也许没焊好。不是很好焊。它的5V外围电路只有Ugate2和Lgate2两个pin没量着,不知道连到哪儿了。也许外围电路有问题了。

我量的时候,CPU啥的还都在上面呢,希望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拆她们再装,有些费事。

网友:
弱弱问下,BIOS芯片除了电池外,是不是也接到了待机电路?我把电池拔了,量了没3V电压。

网友:
要是南桥也烧了,那这板子我就不修了,直接买一块算了。

网友:
焊接是个技术活儿,要多练就会好了

网友:
查了半天,猜发现10脚的88TI 51100就是TPS51100。不过,它的第10脚Vin就是ISL62391的5V输出给的。

网友:
春节回来了,刚才把ISL63291的短路脚重新焊了下。加电量了下,两个输出端,一个2.5V,一个3.3V。看着两个电压值倒是很正常。但是,和USB电源线连接的,应该是5V啊,可量出来是2.5V。那个3.3V应该是正常的。我先把机器装回去看看!

网友:
还是查查电管有没有被EC开启

网友:
你猜对了

网友:
USB5V是连接到了ISL62391的PHASE2,加电量的是2.5V,用万用表量的。量的位置应该是这个图的4.7uH前位置。我觉得应该是5V的,咋会是2.5V呢?!
EC是不是就是H8?H8是不是也是处理按键的芯片?

电管不知道是哪个。

网友:
正式维客.......

网友:
本来想把这个ISL62391的电路还原一下的,量了半天,虽然整体结构与手册相符,但关键计算输出电压的电阻没量着(就是上面图上68.1K那个位置电阻),郁闷!
不会是被哪个地方短路给拉低了吧?按说短路的话,这个芯片有保护啊,怎么还会有输出!

小日本做的板子,变态啊!

网友:
刚才又仔细看了下,3.3V那路看来有这个Rtop电阻,两个串联的;
5.V这路也是有两个串联,一个看上去是电阻,另外一个正面看是电容,侧面看像电阻;

在线量,得不到实际值。

3.3V和5.V都在线量了下,阻值稳定,两路很接近。电阻应该不会坏吧。那么说,难道这个USB真的只有2.5V?不可能吧!

网友:
如果是12V接到USB的话,肯定会烧芯片,还是排查下其他地方还有没短路吧

网友:
你再多分析几次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待机电路有问题

网友:
按说,USB5V也不应该直接接到待机5V(假设ISL62391是待机芯片)。现在量的结果是,USB5V与ISL62391的5V输出是联通的。看MBX-182图纸,也不是直连的,经过了电压芯片。MBX-182与MBX-183差别还是有点大,但思路应该一致吧!
ISL62391的输出应该都会接NMOS管,没量着,确实很难量。
很多小器件,电阻电容电感的,很难量。

网友:
又量了下,ISL62391的5V端(暂且)又接到一个5脚芯片,丝印“T1-P0Q”,或者“T1-POQ”。没查到这个是什么芯片,量了下发现:它的2脚接地,1,4,5接在一起(与USB5V相连),3脚独立。

网友:
下载个上电时序吧

网友:
又在板子上找到了另外一个相同的5脚芯片,量了下,发现1,4脚相通,5脚不通。此时,觉得前一个5脚芯片可能有问题,就把它拔下来。量了下焊盘,都不通:其中,4脚接isl62391,5脚接USB5V。再量后一个5脚芯片,1,4又不通了。把拔下来的芯片量了下,几个脚短了,应该是坏了吧?!

现在再加电,量isl62391的5v输出端,2.6V。唉,估计还有损坏的芯片。茫茫芯片堆,哪里找啊!

补充内容 (2015-3-4 09:26):
现在发现,两个5脚芯片的1脚是接在一起的。

网友:
现在看来只能拔芯片断路测试了。
目前想,先把isl62391 5v线路上的保险丝拔掉,加电试试!
难啊!
看MBX-182图,它上面的5vALW居然直接接到了ICH芯片上。要是MBX-183也是这样接,那么就有可能把这个大家伙给烧了,那就没办法修了!

网友:
南桥估计也坏了。。

网友:
保险丝是USB5V的,管两路;拆了,还给拆坏了,郁闷!加电,还是2.6V。
又量到isl62391的5V可能练到了ICH9M-E芯片上(旁路一个小电容,线就钻进ICH9芯片下面去了,估计是练到它了)。
还练到了VT1311芯片。
断路测试无法实现。
ICH9烧了,有啥表现吗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