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小白,请求大神!

楼主(2015-02-10):
我一个电脑捣鼓爱好者,
有一个主板BIOS捣鼓坏了,
在X宝上买了个便宜的编程器,
但是不知道怎么去捣鼓了,
请大神帮忙。
信息如下:
1、主板是华硕为惠普代加工的M2N68-LA(Narra6L)
2、编程器1个(CH341A)
3、BIOS备份文件一个
4、杜邦线8条
5、附图

网友:
19块钱?编程器  这样的神奇表示没有用过

网友:
你按照主板上跑线的方法 找出编程器针脚与座子对应的脚 座子引脚定义应该不难吧 顺便问问编程器多少钱

网友:
341的编程器便宜好用,
对应脚位线对好就可以
最好焊下来刷
在线刷有的板不行
优硕的编程器也小巧好用速度飞快

网友:
用usb可以刷,贴片的芯片,焊下芯片在焊在转换插座上刷,直插芯片就插在编程器对应脚上刷。

网友:
第一次见到这种刷bios的啊 好用么???

网友:
脚位对好就OK了

网友:
我都是焊下来耍,不过也没用过这种编程器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,把bios芯片拿下了刷就行了

网友:
这东西挺好用的~用着挺方便~刷过感觉不错~

网友:
1256脚街上就行了

网友:
或者你把BIOS芯片拆下来焊接到转接板上

网友:
表示都是取下来刷     这个还真不会  不过这19块的能行么

网友:
取下BIOS芯片再刷

网友:
先到网上下BIOS文件,把线对应连接了。看主板BIOS印的是什么型号的,输入保存。清除载入文件写入效验OK

网友:
有SPI方便多了,不用拆下BIOS芯片。

网友A:
我有自制并口编程器,不用花钱。话说楼主的编程器挻实惠的,送的8M芯片正好改路由用,包邮不?

网友B:
感谢各位大神回复。
编程器19.9+8邮费买的。
按照编程器引脚标识,一一和主板SPI接线柱连接,拆处CPU,显卡,内存,硬盘,光驱等,仅给主板上电,
可惜编程器不认芯片,擦除,查空,校验都可以,就是编程时,提示“写入超时”,捣鼓半天,没有用,放弃了。只有焊下来试试。
不知哪位大神试过这个板子线刷成功的。

网友:
19.9的编程器第一次见神物

网友:
kan看着 有点 悬

网友:
这样的编程器,有时写完数据,地址位不对,还是不能用,呵呵,祝你好运

网友:
把芯片焊下来,把BIOS传过来。我免费给你刷。QQ:361005123

网友:
表示这种高级货没有玩过啊  不如去问问卖家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各位大神回复。
编程器19.9+8邮费买的。
按照编程器引脚标识,一一和主板SPI接线柱连接,拆处CPU,显 ...

不会是针脚氧化吧 香蕉水伺候 还有有些芯片是支持读不支持写的 有没有换芯片试试

网友:
没有见过的神器!!!!!!!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感谢各位大神回复。
编程器19.9+8邮费买的。
按照编程器引脚标识,一一和主板SPI接线柱连接,拆处CPU,显 ...

换一个BIOS芯片试试呢,是不是这个ROM芯片坏了呀!

网友:
这种编程器不太好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自制并口编程器,不用花钱。话说楼主的编程器挻实惠的,送的8M芯片正好改路由用,包邮不?

教教大家……

网友:
路过求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

网友B:
终于搞定了
把主板上所有东西全部拆走
就留下cpu风扇
然后短接主板供电针脚的绿线和黑线
编程器引脚按BIOS的标识接好
启动电源
CPU风扇转动
等风扇停止后
等了大概半分钟
认出芯片了
赶紧刷
装机1次成功
19.9的编程器可以使用的

网友:
搞定了
把主板上的东西全部拆除
就安装了CPU风扇
短接主板供电针脚的绿线和黑线
强制给主板供电
等风扇停转后约半分钟
编程器认出芯片了
刷好后一次点亮
19.9的编程器可以用的

网友:
已经搞定了,上次是接触不良,重新插拨后,编程器就认出芯片了,一次刷新成功,一次点亮。便宜的东西也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自制并口编程器,不用花钱。话说楼主的编程器挻实惠的,送的8M芯片正好改路由用,包邮不?

怎样自制能不能分享一下制作方法啊。

网友:
我还真没在板上刷过。。都是拿下来刷的。希尔特的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终于搞定了
把主板上所有东西全部拆走
就留下cpu风扇

在板子上直接刷的?这么便宜的东东也行!一般都是把芯片焊下来刷比较可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在板子上直接刷的?这么便宜的东东也行!一般都是把芯片焊下来刷比较可靠。

对的,直接线刷的,把芯片焊下来比较麻烦,一没有工具,二手艺糟糕。
我是死马当活马医,买个便宜编程器做实验的,还成功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