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415 有时开机无显示 有报警

楼主(2015-02-10):
手上有一台S415 AMD 平台  ,有时开机 三长两短报警 无显示!   好的时候进系统一切正常。  机器不上内存的时候也是三长两短的报警,内存换过故障依旧!   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朋友吗?怎么长能解决这个问题呢?

网友:
焊接一下显卡试试吧

网友A:
换cpu,,,做桥,做显卡,,,一般都能好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cpu,,,做桥,做显卡,,,一般都能好,

这个板子就一个CPU  跟显卡!  CPU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 BGA  封装!

网友:
楼主 amd 是cpu 管理内存 ,试一下  更换 cpu。  如果cpu是焊接在主板上的  , 加焊一下 cpu  试一下。

网友:
都集成在一起的应该是桥的事

网友:
换cpu,,,做桥,做显卡,,,一般都能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板子就一个CPU  跟显卡!  CPU南北桥集成在一起的  BGA  封装!

干一下就知道了,,

网友:
板载的CPU那里坏鸟 呵呵 这个破机器 我修了几个了 就是板载CPU那里的问题 好像芯片上是什么A5000之类的 做BGA无效,。。。。就算好  都是暂时的 必须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S415是哪款机器啊 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