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1不认硬盘

楼主(2015-02-10):
HP CQ41 INTEL独显,用户反映正使用中黑屏,强行关机后再开机蓝屏,后来不亮。插拔了一下内存显示了,还进了系统。再开机提示无线网卡没有安装好,BIOS中也认不到硬盘,硬盘是好的。这是南桥虚焊还是南桥坏了?

网友:
芯片问题吧???????????

网友:
这机器好坏接口  我遇到过

网友:
看看硬盘供电

网友:
奇啊,这主板我BIOS电池放电无效,最后没招装机子时在BIOS里面恢复默认设置,一切OK了。解决了不认硬盘不认无线网卡不认U盘一系列问题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学习了

网友:
可能刷BIOS也能好,一直在纠结HM55,根本没往那里想。

网友:
看看这两个帖子。http://zhidao.baidu.com/link?url ... FDz-WmlZfE_oS5Q1Ur_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608492-1-1.html
我的正是这个问题,HP官方回答给我的提醒。

网友:
bios的问题,刷bios试试

网友:
BIOS放电无效,恢复默认设置却好了,这是什么情况?

网友:
看看南桥 风枪吹下 看看能显示硬盘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