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PPLE 苹果A1278 换屏,新手换新屏,还是头一次。发个帖子做留念和记录

楼主(2015-02-10):
APPLE 苹果A1278 换屏,新手换新屏,还是头一次。发个帖子做留念和记录确实是不好换,不过只要细心加小心,没有换不上的,我用的是迅维的焊台加热的,85度15分钟后开始拆玻璃。不说了,直接上图。

网友:
还是少几张

网友:
感觉没有专门的夹子不好弄啊

网友:
X宝还是迅维有卖专门的夹子吗?IPAD也可以用的最好

网友:
学习了,BGA也能换平果的屏

网友:
工具也是活的啊!

网友:
这个夹具不匹配,要做好保护措施,要不搞花壳就要撞豆腐去了

网友:
温度 需要好好掌握啊

网友:
LZ来个视频更好……

网友:
这个不错,不过视频就好些了,原来讯维BAG可以换屏啊, 85度不高么?

网友A:
照片虚了,专业维修的,还是店主呀?

网友:
哈哈  讯维的BGA 果真是功能强大啊

网友:
温度自己控制,也不是一直加热,感觉太热了就要停止,不用加具,直接放到加具上放平就行了,等到铝壳有点烫手时就可以慢慢拆外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照片虚了,专业维修的,还是店主呀?

徒弟拍的,有专业,是专业维修的。不清楚也只能这样了。

网友:
85度可以?

网友B:
这样不会划伤A壳嘛

网友A:
夹具是迅维网兑换的吗?

网友:
夹具不匹配

网友:
不错的经验,以后换苹果的时候注意了

网友:
继续上图

网友:
今天上不了图了,

网友:
迅维的BGA确实强大,我一起用它加焊笔记本显卡,桥片及更换,也可以用它换内存槽、显卡槽’CPU座。也可以用它修汽车上的电脑,用途广。现在又多了一种就是修苹果屏的更换。呵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夹具是迅维网兑换的吗?

不是的,是买机器带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不会划伤A壳嘛

我没用勾具固定,我只是放在勾具上了,如果怕划伤,可以温度到了取下放到维修台上去处理。

网友:
经实验,完全可以。

网友:
照片太大了吧

网友:
很不错,还没换到过,以后可以实验下了

网友:
换平板也可以这样搞啊,不错

网友:
我是头一次见到有人用BGA换屏!
楼主也花费不少功夫去架上这个屏幕吧。。。
遇到的时候试试!!!

网友:
bga返修台还能干这个!我以前都没想到,还用小凤枪加热呢!
厉害!

网友:
风枪 或者吹风机都可以搞定 用BGA 动作有点大吧   要是换AIR 的屏  用BGA 背光会 变形的或变色

网友:
我都是用热风枪转着吹!等3M胶软了 再翘起来

网友:
大家要注意,这是在没有怕热的件的情况下才可以,如果屏怀背光分开的就不行,平板也不行的,因为里面不需要换的件因温度过高会损坏或变形的,大家不要盲目的来,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如何做,大家赚钱不容易;

网友:
实践证明“苹果”是可以啃掉的

网友:
苹果就是让人头疼啊,不错经验,多分享

网友:
照片拍的不够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