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求助:AOC E941S 显示器故障判断

楼主(2015-02-10):
我有一台AOC E941S 显示器,出现了多彩的花屏现象,以下图像现象是变化的,具体看视频,请大家帮忙判断是哪一块出了问题,需要怎么检查,谢谢!

网友:
屏线检查一下

网友:
屏线拔出来测过两头没有问题,但好像连着板测,有一边好像是1、2、3相通的,不知道这个对不对

网友:
先刷个程序看下或者是换个驱动板

网友:
找屏线的定义,一个一个量呗~看是驱动板还是屏坏

网友:
屏  屏线(驱动板的可能性不大)

感觉屏坏的机率大些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用好的驱动板试一下不就知道了?!

网友:
量一下屏板上的电压看看正常不

网友:
感觉是屏坏了

网友:
是液晶屏坏了

网友:
换个屏线,若还不是就是屏的问题了

网友:
  这个是屏的问题。 主要检查屏的大芯片

网友:
应该是屏坏了

网友:
检查大芯片的各脚电压吗?

网友:
我看了论坛有个帖子说逻辑板边上有个二极管两个脚一边5V,一边12V(他的是杂牌机子的),属于正常。
而我这个是一边2.3V,一边13V,这个是否属于正常呢。

网友:
2.3V不正常

网友:
有没有刷过MC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