铭瑄主板M3N61掉电,求助

楼主(2015-02-10):
全板供电都有,三端稳压3.3V对地 68 ,三端稳压1.2V对地28  ,内存供电1.94 ,上电掉电,不插12VCPU供电也是掉电。

其他供电都出来了,都没问题。对比其他供电SLP_S3先掉。

掉电后可以继续触发,电源没保护。

是不是桥坏啊。会不会还有其他可能啊?

网友A:
加焊一下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加焊一下桥试试

加焊了不行,报价换桥顾客说贵不修,让他拿走了,我只是想知道这除了桥坏还有没有其他可能

网友:
待机、触发,南桥、IO就围绕这些来找,问题不难找出来呀。既然SLP_S3先掉,就先从南桥开始。

网友:
有跑码吗?

网友:
CMOS电池查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