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E 换小铁冒后 掉电!

楼主(2015-02-10):
昨天客户送来台B460E 集成。 上电,大电流。。拆机。19V对地阻值偏小,。烧机大法。。发现ISL6266AHRZ发热 , 换ISL6266AHRZ,再烧,还是一样。。再量,发现VCC_CORE与DCBATOUT_6266A导通,想想,麻烦了,CPU应该挂了。。先搞主板吧。VCC_CORE与DCBATOUT导通,看了下图应该是ISL6266AHRZ边上的两个小铁冒IRF6721SPBF 应该就是它们了。拆了,19V阻正常了,换个铁冒上去上电不短了,想想应该好了吧,按开关。0.21掉电。。晕。拆CPU 上电0.11不掉..这好像也不正常啊,这么低,量各个电压都出来了.就CC_CORE没有.看来还是铁冒IRF6721SPBF的问题,加焊!还是一样掉电。。难道是把件吹坏了??再换。。一样,再换,,,还是一样。。换了几对了,还是一样,唉。。再想想,会不会是温度高了?换个方法。用BGA焊台试试,焊好后,吹凉,再试试,结果还是一样,,我去,来来回回一共换了12个小铁冒,还是一样,,无语了。。没办法了,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焊工问题还是买的小铁冒IRF6721SPBF本身就是坏的。但换了这么多,总会碰到几个是好的吧?想想没办法了,不能再换了。。改吧。。找两个管子来改一下,找个华硕F80S的 就用这个试试吧,D接D G接G S接S 很好对.
改好后。 ,外观只能这样了。。上电,0.32...不接CPU ,,看来有戏,上CPU 花啦啦..电流上去了,,接屏,亮机..
挂几个小时问题,收钱.....280块.,很郁闷.整了几个小, 我之前也换过小铁冒.但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.不过以前换的都是拆机的,这次买了几十个新的回来,就出现这样的情况..真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里.手里又没有一样的料和主板,.....等以后再证实下吧...

网友A:
这个小龟壳管子就是不太好焊接。

网友:
还好能收280

网友:
换了十几个还是不行,这种铁壳的MOS管我是真没搞过,

网友B:
呵呵,你改mos最好用那种小八角的,这种不能太持久的,

网友:
最好找拆机的

网友C:
很可能你买的管子质量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小龟壳管子就是不太好焊接。

是啊,以前换过拆机的都可以.这些新的都不行,不知道是不是来料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你改mos最好用那种小八角的,这种不能太持久的,

哦?? 先测测吧...不行再换小的了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可能你买的管子质量不行

是啊,,J商太多..

网友:
揭阳货我买过几次都不行

网友:
我还好修过很多都是换了就好,不过楼主你这样很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D:
这玩意假的应该不会哟,本来就不值钱的嘛,估计还是焊接的问题

网友:
几个月前修了一台这个机子,同样换了龟壳,当时好了一段时间,过了不到一个月,又出问题了,换了几组管子不行,冷机开机电流不正常,稍微加热就好了,开机后一切正常,修了一周多才搞定它,结果是一组南桥供电中的一个电阻阻值不正常,靠。现在两个月过去了,没找我麻烦,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这玩意假的应该不会哟,本来就不值钱的嘛,估计还是焊接的问题

也有可能,你们一般是怎么焊上去的?我用风抢,还有BGA焊台,都试过了。都还是不行

网友F:
这个用这个mos管不烧吗?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一个也是铁壳坏了 换了铁壳  开机logo显示 几秒掉电 换了n个壳子都不行 最后查的是显卡问题  当时就那个想不通  显卡会引起掉电

网友:
换上去还是容易烧  直接用MOS管改 永远不会坏

网友G:
请把电源芯片也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用这个mos管不烧吗?

我试了一天半。没问题。我先让客户拿回去用了。不知道会不会回来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请把电源芯片也换了

CPU 管理芯片吗?这个是换了的。。烧机的时候发现它发热就先换了它,不行才换铁冒的。

网友:
我基本上这种铁壳子没有失手过,基本上一换一个好,还有就是旁边的8脚小IC也要换掉。

网友:
为啥不直接量上管穿没穿呢,还用烧

网友:
楼主精神可贵啊,换了这么多

网友:
你也是醉了,居然u没挂

网友:
楼主真有耐心,换我早放弃了。

网友:
、今天碰到联系G480开机掉电。什么问题呀

网友H:
焊铁壳子要放点焊油。吹到够热了用镊子轻轻拨一下,好像bga芯片那样会弹回来就好了。我换了好多了都不见有问题。

网友:
还好能收280     现在新的Y货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焊铁壳子要放点焊油。吹到够热了用镊子轻轻拨一下,好像bga芯片那样会弹回来就好了。我换了好多了都不见有 ...

多请指教。下次有,用你的方法试试。不过我用BGA焊台上了也不行,所以才改的。

网友(2015-06-23):
大哥呀,才看见帖子评分不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也有可能,你们一般是怎么焊上去的?我用风抢,还有BGA焊台,都试过了。都还是不行

怎么小铁帽没换好,就飞线了?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