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A55M-DS2诊断卡显示26 E5不显示

楼主(2015-02-10):
今天接了一块GA-A55M-DS2主板可以跑马,诊断卡显示26 E5就是不显示,集显和独显都不显示,BIOS刷过还是一样。
所以我把网卡吹掉!果然好了。

网友:
有时候声卡坏也这样

网友:
不显示器的时候~键盘可控制么

网友:
吹掉 还能 联网 吗

网友:
雷击了吧,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想到网卡的呢

网友:
难道是猜的吗

网友:
有没有思路可以传授 一下呢

网友:
楼主,网卡芯片会发热吗?

网友:
为什么要拆网卡?当时是怎么想的?

网友:
诊断卡显示26 E5挡外设。

网友:
声卡网卡拆了吗

网友:
技嘉好像网卡坏了会档25 G31就修过。

网友:
这个简单 楼主

网友:
技嘉的网卡易坏吗?

网友:
网卡坏了 会发热的可以先用手摸下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啊

网友:
要看你上的是什么CPU
X系的U 要上显卡才显啊

网友:
吹掉网卡就正常 那应该就是被雷击的吧 网卡很汤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