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天运q2000进pe一会就掉电(自动关机)

楼主(2015-02-10):
收了一台笔记本是神舟天运q2000,是sis芯片组的,进pe后一分钟左右就关机,为了节省时间在网上又买了一块主板,直接裸板测试还是这样,不知道为什么?大家帮忙看看,风扇可能坏了,但是温度并不热,因为下面加了个大风扇,但是一会还会关机,在bios下不会关机,在Memtest下测试内存时间很久也不会关机

网友:
你主板都换了还掉电呀?话

网友:
1:刷BIOS,2:查温控芯片信号是否被拉低3:用示波器测CPU电感上的电是否正常,4:掉电时用示波器测试那路电压先掉,那路先掉就是那路引起的,5:加焊北桥

网友:
楼主,主板换了,   那就是   cpu   和 内存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楼主找出什么问题了吗

网友A:
主板都换了,你把你的CPU和内存也都换了看看。估计你以前的主板都是好的。网上卖掉几块主板,我这里测试都没有什么问题,发过去,顾客说不亮机,又发回来,我再测试还是正常,给客户带个CPU一起发过去,顾客收到还说不亮,最后非要退主板.........
怪不得这么难,都遇到楼主这样的朋友了。
细心点,检查你这里的问题!

网友:
板都换了,你把你的CPU和内存也都换了看看  还有电源也换下

网友:
刷BIOS,改风扇,不行的话只能换主板了

网友:
去淘宝买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主板都换了,你把你的CPU和内存也都换了看看。估计你以前的主板都是好的。网上卖掉几块主板,我这里测试都 ...

我水平有限,cpu和内存都换了,还是不行,怪了。我找找bios刷刷看

网友:
换换内存,cpu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水平有限,cpu和内存都换了,还是不行,怪了。我找找bios刷刷看

你如果确实从淘宝买了主板而且卖家说是好的,你不妨和卖家多沟通一下。另外,是在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,你把整机发给卖家让卖家整机给你检测一下吧,毕竟赚到钱才是硬道理。学技术还不是为了生活吗?除非你是确实不缺钱,学技术只是爱好。我们都是首先是爱好计算机然后才搞的计算机,现在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去搞!

网友:
SIS的桥看到都烦,这种芯片组的板子基本都已经淘汰不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