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6-2235US 外接正常显示,内屏不显

楼主(2015-02-10):
HP G6-2235US,板号:DA0R53MB6E1,集显,待机0.023跳回0.002正常,触发跳变到1.4多内屏不显,外接正常显示。点屏发现内屏正常。接屏了

打了对地阻值:TXL,全部为475,TXU全部为714,测量屏接口1、2脚+3VLCD_ON有3.3V电压,39、40有19V,37脚有3.3V,36脚有3.3V。,屏更换过,屏线更换过,在屏这端能测到36、37脚的电压。不知为何就是黑屏

网友:
LZ这个机器修好没有

网友:
还没有修好。机器还在

网友:
楼主这个机器修还没有,有没有刷bios 试试

网友:
谢谢提醒,去刷个试试。

网友:
看看显卡,桥吧

网友:
HP这个机器修好了吗?借口条件都有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