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7388开机掉电

楼主(2015-02-10):
V星MS-7388 VER3.2开机掉电,风扇转了一秒就停,偶尔有时开机进系统正学,不上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。刷BIOS无果,求助。

网友:
这现象应该是有小短路吧

网友:
拔掉12V小4pin结果如何?

网友:
先检查下网卡、声卡等外设。

网友:
拔掉12PIN不掉电

网友A:
是拔掉12V4PIN不掉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拔掉12V4PIN不掉电

既然是拔掉12V4PIN不掉电,那么故障应在CPU供电部分,重点检查滤波电容。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块主板,有时候能亮机 有时候也是一转即停,之后我强加电发现除内存供电正常外,别的供电电压都低,最后是桥供电的问题

网友:
拆机裸板再检测看,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,我修过一块是桥虚焊了

网友:
查供电、时钟、复位等,有时条件不满足也会掉电

网友:
可能是缺少某组供电引起的吧,不过有很多块都是这样,应该算是通病,有哪位修过的

网友:
主板哪个地方有短路了。

网友:
故障应在CPU供电部分

网友:
逐一烧板吧。小短的几率很大。

网友:
哪里虚焊了吧

网友:
努力挣分--

网友:
好好查查CPU供电部分吧

网友:
没分了。。。刷下试试

网友:
开机掉电的时候测量哪个电压没有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