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40 挑硬盘 大家进来看看

楼主(2015-02-10):
机器型号:ACER4740
故障现象:开机卡机
维修:拆下硬盘(WD的)在台式机上测试,有坏道,但也不至于卡死,上一块有W7系统的日立盘,开机进系统正常,换另外一块WD的也是进不去,但上了一块新的WD的盘开机正常,可以选启动项,原机的盘,我在台式机上做系统走第一遍,然后拆下放在本上,还是卡在那里不动。大家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呢?有坏道的机器,就会卡死吗?

原机的硬盘,有少许坏道

卡住的画面,卡住时按任何按键会有嘟嘟声

这是换的另一块盘,也是卡住,和原机的现象一样。

这是换的有系统的盘,可以进系统,所有的操作都正常。

进系统的画面,
又用一块新的WD500G的盘也可以进去的。

网友:
还是硬盘的问题啊

网友:
看看供电转换足不足

网友A:
这都不用想的啊,硬盘有坏道,肯定会卡啊,典型的硬盘问题,楼主肯定是刚接触这行吧

网友:
这还纠结啥  硬盘问题

网友:
硬盘有坏道,肯定会卡啊,典型的硬盘问题   还有查下硬盘供电电源正常不

网友B:
楼上都说是硬盘问题可它在台式机上为什么没问题呢?

网友:
有些事我们说不清   昨天我自己的U盘可以识别但就打不开  咋弄都不行  我感觉坏了  下午在插USB好了

网友C:
十年前我修家电 在师父那  师傅是长春市数一数二的高手 几乎没修不好的电视   但就遇到一个电视 装机就不开机 拆下板子就开机 那铜箔刮的  也没修好

网友:
不管你修多长时间的家电,不管你技术多好,都有修不好的电器,是修,不是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都不用想的啊,硬盘有坏道,肯定会卡啊,典型的硬盘问题,楼主肯定是刚接触这行吧

是的,既然来请教大家就是新手了,只是这个盘在其它机器是可以用的,有坏道会慢,但不会卡在开机的时候不动,所以还得请教你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都说是硬盘问题可它在台式机上为什么没问题呢?

是的,在台式机可以做系统,有坏道的硬盘,总不至于不认吧,赞成你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十年前我修家电 在师父那  师傅是长春市数一数二的高手 几乎没修不好的电视   但就遇到一个电视 装机就不开 ...

谁也不敢保证进来的机器都修好,修不好不代表技术不行,好多的维修经验需要大家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