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ATX12有短路

楼主(2015-02-10):
今天收到一台机子主板华硕P5KPL-AM SE开不了机,果断上卡,发现一触发就马上断电,=原来是短路保护,首先拨下ATX4PIN接头上电不断电,说明故障就在12供电上,果断打MOS管电阻,发现有一组MOS上管击穿,焊下该组MOS管再上电不再掉电,果断换上同型号管子。再上U上电跑码00测试半小时正常,此板已修复,本人新鸟一名,有不对的要注意的地方还望老鸟指教。谢谢·!

网友:
方法简捷,一看就懂。

网友A:
楼主是下管短路了吗?

网友:
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,鼓励发贴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下管短路了吗?

上管,这种烧管的应该上管多些吧

网友:
管种故障相对好搞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上管,这种烧管的应该上管多些吧

上管短路了,那CPU不是挂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上管短路了,那CPU不是挂了吗?

CPU没这么容易烧的,短路会先引起电源保护。所以不会烧U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PU没这么容易烧的,短路会先引起电源保护。所以不会烧U的

这样呀,学习了。

网友:
新手来学习了,

网友:
楼主下次发贴能图文并发就更好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