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IG41R Vostro 230 卡LOGO求助

楼主(2015-02-10):
DELL MIG41R Vostro 230 主板,一开始以为南桥坏了,于是换了个南桥,结果涛声依旧。。悲催了,还有别的啥原因导致卡LOGO的吗?USB也没短路。是BIOS吗??求大神指点。!!!!!

网友(2015-03-17):
我有一台vostro3350的也是卡LOGO 有的时候还能过 大多是卡住的

网友:
后续呢?希望有回复!

网友(2015-05-29):
搞好了吗?外设下完也不行吗,

网友(2017-11-28):
拆掉声卡ALC662看看,我的一台就是拆掉声卡就可以了】

网友(2018-08-06):
我也遇到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不知道啥问题······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