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4300解密

楼主(2015-02-10):
哪位师傅帮忙算下密码?万分感谢!

网友:
补充下,原来是AM82801IUX南桥爆了开机无显的.换了后开机就提示要管理员密码

网友:
这个你可以去某宝找

网友:
某宝很强大的,去搜搜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有个软件可以算的……你可以去搜索一下

网友:
去百度搜下吧,应该有你需要的

网友:
谢谢,客户自己设的.不管了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密码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