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0有时不亮机,不知道咋搞了,求各位大师给个思路

楼主(2015-02-10):
  接了一个机器,联想G480,机器比较新,二代I5的,版号是LG4858 MB 11252-1,独显,独桥J8E。
  机器接到时不开机,电流跳到1.0~1.2, ,不亮机,不放内存时电流 ,迅速拆机,心想会不会是显卡问题呢,拆出主板正好有个二代的CPU,先换换CPU试试,接屏一测,开机了,老一个高兴啦,试了好多次都没问题,收拾了一下就下班回家了
  第二天来到开机测试,亮机了,进系统黑屏,开了三次,老毛病又来了,我去,那么背,又拆机,拆出来后找了图纸后看看,发现不开机时候就是没有集显电压, ,有时能开机,开机都正常,平均三四次有那么一次不开机,有点傻逼了,这个集显电压好像是全部跑完码后才出现,怀疑显卡问题,用疯抢吹了一下,故障一样,都不知道怎么测了,图纸附上,希望各位大师给出谋划策一下,感激不尽

补充内容 (2015-2-12 09:09):
一直没有回复大家的意见真是不好意思,机器昨天测了一天,今早又测了,目前来看稳定了,我根据大家的意见当不开机时,发现内存没有波形,只读取了一次

补充内容 (2015-2-12 09:11):
在论坛里下载了一个BIOS,刷上不触发,于是又把原来的刷上了,目前还没有出现不开机的现象,一直郁闷中,不知道稳定不稳定

补充内容 (2015-3-6 17:01):
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,机器修好了,是二月十三号取走的,一直没问题,就是把原来的BIOS重新刷了一遍,目前还不知道什么问题,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吧

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-1 独显(1).pdf

网友A:
内存什么波形呀

网友B:
你这不会是CPU座子不良吧

网友:
桥也是重点

网友:
刷个BIOS看看吧

网友:
BIOS的问题吧

网友:
本人感觉2脚由供电的话 就查1脚

网友:
内存过没过啊……

网友C:
集显供电要跑码过内存之后才会产生。 BIOS  桥 内存 都会有影响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是跑马以后猜出集显的电压吧

网友:
         修好了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。

网友:
集显供电是在正常跑码过内存后,CPU收到DRAM-PWRGD时才发给芯片开启的。

网友:
刷bios的时候先备份好原bios,我不觉得是bios的问题,应该是供电问题

网友:
可能的原因太多了 先從BIOS下手看看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什么波形呀

内存波形还没有测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不会是CPU座子不良吧

这个怎那么测?直接加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集显供电要跑码过内存之后才会产生。 BIOS  桥 内存 都会有影响

恩恩,我一点一点测测吧

网友:
找个BIOS刷吧,要对上型号刷,否则会很痛苦

网友:
重点还是在显卡上,看电流明显内存已经过了,不用测

网友:
桥可以性比较大

网友:
奇葩的故障先刷个bios 试试

网友:
这板子好像是3,5伏滤波电容会出问题。

网友:
如果是台机板子 就果断搞u坐了 到要是笔记本就看检测卡吧

网友:
楼主刷BIOS不开机,还是因为找的程序不对啊。

网友:
现在稳定吗  就刷了个BIOS

网友D:
楼主的意思是刷了论坛的BIOS没开起机,然后把BIOS刷回去就OK了?

网友:
修好了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的意思是刷了论坛的BIOS没开起机,然后把BIOS刷回去就OK了?

应该是没有找对,现在稳定了

网友:
这机器好几次遇到,没修好。高手们出主意

网友:
LZ修好了没

网友:
BIOS  造成的奇葩问题很多的

网友:
查下各种电压是不是不稳定

网友:
刷下BIOS吧,看看行不行

网友:
这个机器很难修的  能修好不容易的

网友:
这机器我都是秒杀的   这机器是BIOS芯片坏了  把原来的BIOS读出来  用个还BIOS刷上

网友:
bios问题多一点

网友(2015-03-26):
我也修到一个外接显示正常,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没有屏电压不知道怎么搞了,急死人了

网友:
HM65机率大点

网友E:
就把原来的刷一遍,可能会返修

网友F:
到最后是BIOS的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就把原来的刷一遍,可能会返修

遇到过好几次了,都没有返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到最后是BIOS的问题吗?

就是把BIOS重新刷了一遍

网友G:
在不亮的时候测电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在不亮的时候测电压。

大哥说的好笼统呀,这个机器啥BIOS好的,不知道不亮的时候测哪边的呢

网友H:
BIOS是个很神奇的东西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BIOS是个很神奇的东西

呵呵,电子本就是个神奇的东西

网友:
能抓到一次说明已经在自检了

网友I:
联想G480好像BIOS算是通病了
我都遇到两台了,时开时不开的,不开的时候可能在0.7--1.2A左右掉电又自动加电!解决方法都是通过刷BIOS解决的,差不多半年了,没返修!1

网友:
芯片  上下G换了

网友J:
这样的机子要好好查一下了。

网友:
刷BIOS 可以解决问题,我已经试过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样的机子要好好查一下了。

就是刷BIOS好的

网友K:
LZ 怎么解决的  我现在也碰到  一个  不出集显电压的

网友L:
太神奇了   bios刷出来再刷进去s好了

网友M:
换个U 试试 。刷个BIOS

网友N:
一般有时亮有时不亮 刷BIOS 焊显卡  换显卡

网友O:
引用 网友K:
LZ 怎么解决的  我现在也碰到  一个  不出集显电压的

集显电压一般是跑完码后,亮机才出,你看看其他电压正常不,先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一般有时亮有时不亮 刷BIOS 焊显卡  换显卡

最好先刷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太神奇了   bios刷出来再刷进去s好了

遇到过好几次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换个U 试试 。刷个BIOS

的确CPU很容易坏,不过一一排除方法是不错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联想G480好像BIOS算是通病了
我都遇到两台了,时开时不开的,不开的时候可能在0.7--1.2A左右掉电又自动加 ...

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,也没有遇到过返修的

网友P:
用假负载看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用假负载看一下

什么假负载???

网友Q:
过内存有几次方波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过内存有几次方波

这个没用示波器测,我也不太会用

网友K:
引用 网友O:
集显电压一般是跑完码后,亮机才出,你看看其他电压正常不,先刷个BIOS试试

  没出集显 0.88   卡主   不装内存 报警      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     南桥好烫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没出集显 0.88   卡主   不装内存 报警       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      南桥好烫

主板量一下有没有阻值偏低的?先刷一下BIOS试试,在测测其他的电压,要不加我QQ我给你BIOS,858068154

网友(2015-04-25):
今天收到一台G480机器和你的问题一样,我先刷BIOS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