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IH61M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5-02-10):
开始这个主板是没有复位 因为有检测卡所以一下就能看见  在网上看到有这种案例(1)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783754-1-1.html    (2)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817978-1-1.html   我根据这两个案例来修 果然修出复位了,但是跑码就跑一下 FF-19-55 跑到55就动了,没有报警声 说明还没有检测到内存 我刷过BIOS 换过桥 都不行  CPU底座也测过没事  请问还会是哪的问题的,求解 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内存供电正常,那就是北桥还有问题

网友:
认不到CPU的这种比较难搞,范围比较大

网友:
确实不好搞的

网友:
55是没过没过内存 四大内存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时钟数据 都测了吗

网友:
把Q3换了看看估计是通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