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X201I笔记本,无公共电压维修(新手)

楼主(2015-02-10):
检测待机电流为0,无公共电压,新手,没多少经验,只能一边看别人发的贴子一边自己研究电路图
Q48S极有20VD极无输出,G级为20V高电平,Q48P沟道场效应管G级为高电平不导通。从别人的分析中得出,要想G极为低电平,-PWRSHUTDOWN必需为高电平,查电路图-PWRSHUTDOWN为TB62514FG-GP的46脚输出。

同时还需要一个VCC3SW拉高电压,也是由TB62514FG产生

既然是TB62514FG产生,就查TB62514FG产生的条件,供电VREGIN20的59脚无电压

再往上查,发现供电的一保险F9烧断

换上保险,通电之后VREGIN20的两个20欧电阻R708,R699立马烧掉。

VREGIN20供电的芯片59脚对地阻值600多,按理说应该是正常的,实在想不出别的了,就定了块芯片换上去,结果还是一上电就烧R708,R699两个电阻。最后再仔细分析了一下电路,能烧R708R699的除了芯片本身供电脚就只有旁边的电容C561了,把C561去掉,供电正常,公共电压出来了,接上内屏,OK。
最后总结,一开始应该就是C561电容轻微短路,烧了保险,我换上去的保险功率比较大,所以之后就不烧保险了,改烧20欧的两颗电阻。如果当时再细心一点,先想到电容,就不用定芯片浪费时间和钱了。
以前修笔记本都是直接百度通病或者是找相似的故障来修,这是我第一次通过分析电路图来修的,心里有点小成就感,就分享给大家,有分析不对的地方请指正。

网友:
你好
  这个主板没有什么好维修 短路了  就看看公共电压19v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你在看看所有的电感有短路吗

网友:
要是以上都没有就把tb62513杀了

网友:
不要急着换   维修好电压出来。看看到tb62513供电有没有 。正常不

网友:
还是不要急着换芯片   你看看TB62513的背面的电容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这里很容易出问题 。各位多注意。不要小看。

网友:
这里的问题我维修了基本在这里

网友:
这里维修好久ok了

网友:
C561电容轻微短路一般是本身漏电故障多,同时也会拉低R708,R699两个电阻另外一端的工作电压,这两个电阻在这里一般起到限流保护作用。

网友:
    修好就行

网友:
供电不正常的案例还是较容易修复的,楼主分析,推理的都很到位。佩服!

网友(2017-06-28):
应该是通病,我遇到的一样的故障

网友:
昨天也修有一台,同事前几天换了风扇人家拿过来不开机了,以为是没装好呢,拆出来板问事 通病C373电容腐蚀,换了还不行,最后换TB62513 OK,因为以前修过这种题。

网友:
东芝芯片坏了

网友:
推理的都很到位

网友:
这个板子有通病 ,黑色贴纸下面有腐蚀

网友:
好像是通病来的

网友:
楼主可以了,,都肝分檄文了

网友:
TB坏的很多这掉机器

网友(2018-03-10):
新手的我看的 很蒙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