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样看内存波形

楼主(2015-02-10):
笔记本拆开后可以通过测bios的1.2.5.6脚波形判断硬件是否启动,我看有的高手好像不拆机直接测内存就可以判断是否硬启动完成,请教测哪个脚位,2代和3代内存各说一下,非常感谢

网友:
195 197  200 202

网友A:
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波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的系统管理总线波形。

哪个脚位?

网友A:
一代:91、92脚。
二代:119、120脚。
三代:238、118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一代:91、92脚。
二代:119、120脚。
三代:238、118脚

笔记本和台式机脚位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笔记本和台式机脚位一样吗

俺从来没看见过有特别标注的笔记本或台式机内存脚位的资料!

网友:
硬启动完成后,就会进行扩展内存检测,这时就需要I2C总线上SMB数据进行传输,包括内存条类型,容量,刷新率,主频等内存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