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K580S电流1.4A不亮机捡漏修好

楼主(2015-02-10):
神舟K580-I7,上机电流跑到1.4A不动,无显示。拆机一看,这机器不但进水,还让人修过,CPU供电芯片焊得歪歪扭扭,还有几处焊连脚了。这样都通跑到1.4A的电流,着实想不通。重新焊过芯片,清洗进水的地方,上电电流不到0.4就跳回0.01.应该是不过CPU了,看来自己焊功不行害死人啊。反复再焊了两遍,能恢复到原来的电流了。
测各个大电感的电压,都有了,就是不亮机,凭着自己从网上看到的经验判断,1.4了都还不亮机应该是显卡的问题了。反正自己也换不了显卡,就把主板丢一边不打算修了。
玩了会游戏,随手拿起主板打算装起来的时候,突然来了灵感,显卡的位置干干净净 ,证明水还没有进到显卡,按理来说应该没那么容易坏的,但是看电流又应该是显卡的问题,会不会是显卡外围的电路有坏引起的不过显卡。外围电路我是没信心查的,找些电阻或是保险量一量还是可以试一下。拿着主板在显卡正面和背面仔细找了一下,果然在显卡背面发现一个很小很小的F1保险,一量不通了,心中暗喜,也懒得找个来换,直接焊锡连过去,一上机,亮了。
哈哈,原来新手也有新手的好处,我估计我前面那哥们,下了功夫把进水的地方都修好了,最后发现显卡不过,修不下去或是不想修了,让我捡了个漏。他如果不把进水修好,我估计也是修不出来的。

网友:
人品屌爆了,

网友:
  运气归运气 还是要有点实力的

网友A:
这不完全是运气,也有相当的实力的

网友B:
这个漏价值多钱

网友:
这贴子千万别让你上家看着,要不真如同你名字一样,吐血!

网友:
楼主是    运气爆棚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这不完全是运气,也有相当的实力的

实力还真没有多少,05年在北京学过主板硬盘显示器MP3,做了这么多年维修,样样都懂点,但是都不精通。只不过做了这么多年习惯了分析问题而已。平时碰到不会的都先拿保险电阻电容二极管这些下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漏价值多钱

一开始看电流估计是显卡给客户报450,拆机后发现进水修过,又让客户加了50,打算丢给同行换显卡赚个差价,平时同行换显卡收我380.

网友:
一般新手估计直接做显卡了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,2015运气更吊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实力还真没有多少,05年在北京学过主板硬盘显示器MP3,做了这么多年维修,样样都懂点,但是都不精通。只 ...

跟我 类似,接触的种类多,精通的 不多

网友:
现在捡漏的货少啊  有的上家良心坏  修不上弄死

网友:
细心挣大钱,钱都被你们这些细心的挣去了,我们这些换显卡的汤都没有喝的了

网友:
这个不光是运气吧

网友:
运气真好,谢谢楼主

网友:
真是捡到钱了啊运气真好

网友(2015-12-02):
确实捡钱了,爽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