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烙铁风枪组合用时温度理解

楼主(2015-02-10):
风枪250吹,配合烙铁390度,加点焊膏拖黑胶。理论上此时烙铁的真实温度是多少?最好说出道理,呵呵

A:不会超过390度。理由:“地球人都知道,100度的开水两壶合并,温度不会超过100度“

B:肯定超过400度。理由:”风枪把周围空气加热,再加上烙铁高温,至今没忘当年爱机的AMD5000+,夏天早上正常,没空调中午温度高就报警,你仔细想想,道理是一样的啊“

C:温度应该是250--390之间。理由“你想啊,一壶100度的开水与一壶50度的开水到在一起,温度应该是75度吧”你说呢。

网友:
应该是b,我试过

网友:
这问题如果是楼主个人想出来的,那你真是个天才呀!100度温度的设定是依据水在一个大气压下沸腾时的温度,所以水温不可能超过100度的,而烙铁头是金属做的,其熔点远远大于390度,所以理论上此时烙铁的真实温度还是390度。

网友:
想这个有什么意义?可以用温度表测量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,,,,水温100蒸汽温度有应该是多少,百度一下汽包内蒸汽温度竟然高达180度

网友:
物体表面的温度是与吸收的热量有关的,因为烙铁的温度高于风枪的温度,所以烙铁表面温度就是本身的温度,反过来,当风枪为390度而烙铁为250度时,烙铁会吸收风枪的热量,至到390度止。

网友:
前天想,昨天想,前半夜想、后半夜还想,现在还没大佬能让我想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