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联想]
LG-C233WT 驱动板(E227809)

楼主(2015-02-10):
俩电容全部蹦飞了···不知多大欧姆的,电阻段每段路也不知道,也不知道多大阻值的,求修过的高手告诉下,该怎么换?或者怎么改。

网友A:
没图纸不好修 除非有相同的板子对比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图纸不好修 除非有相同的板子对比下

我也是因为没找到图纸,才纠结的······

网友:
淘宝搜下或许有收获

网友:
U603是ROM芯片,这些电阻电容也是该芯片的外围件,参照其它板子上芯片的外围 件。

网友:
直接改板吧  经济实惠 哈哈

网友:
太费劲了,不如换板

网友:
果断 换板子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