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卡APW8720我没有这个芯片用RT9214改可是没有成功求指教

楼主(2015-02-10):
  先上两张图一张是原图一张是我这样改的图片可是没有成功,这个显卡用的是APW8720A我没有这个芯片就用RT9214改可是改了就只有0.23V电压,是不是我哪里弄错了,求指教

网友:
求大师指教一下

网友:
什么显卡,RT8120A  0.6V  主板一般是RT8120D  0.8V

网友:
BOOT电路缺件吧。

网友:
RT9214的第七脚是开启。需要一个1.6V左右的电压,可以用电阻分压得到。1脚还缺少一个自举升压二极管,从其他的费显卡上拆个

网友:
开机条件都正常吗?

网友:
不可以,因为保护电路不一样

网友:
芯片只有参考PDF资料研究

网友:
在电源和boot脚之间需要加个二极管。用apw7120代换成功,9214代换肯定也没问题。

网友:
可能外围电路还有问题。

网友(2015-03-30):
i6545    技嘉板上有   完美代换

网友:
有修过is6545 改上去好像才1.2V 。显卡会花屏。用rt8120D电压1.5V就不会花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