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后中间花屏但不影响启动,开机5分钟后正常 求助

楼主(2015-02-10):
刚买的本本 开机中间花屏,但不影响启动,开机后5到8分钟后正常了  求助帮忙解决

网友:
刚卖问戴尔公司是什么问题!把结果公布下.

网友:
没见过这问题

网友:
刚买的直接换机了

网友:
没过保建议保修!刷一下BIOS试试看。

网友:
屏线或者屏有问题建议保修!

网友A:
把机器踩下试试,上次我就踩了台好了的。

网友:
屏的问题,热风枪吹下就好~~~冷了继续花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机器踩下试试,上次我就踩了台好了的。

新的你舍得   不怕踩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