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460开机灰屏维修

楼主(2015-02-10):
开机背光已亮,内屏灰屏,外接无显示,根据以往经验是显卡有问题,加焊,结果不起作用,用示波器测了EDID的波形,偶尔时有,没办法发了个屏回来,一试还是老样子,又发了条屏线回来换了还是涛声依旧,这时静下心来打开图纸,这个板子是HM55的PCH,集显独显需要MUX切换,查了MUX的S脚有3.3的高电压,但B0和B1脚波形都没有,心想开机的时候应该是用集显,B1脚信号来自HM55,莫非HM55坏了,不管了,先加焊再看,加焊后故障依旧啊,这时没思路了,就放在一边,足足放了一个月,一个月左右后的一天,也修一台V460无待机,这是通病,刷EC的BIOS搞定,顺便也把那台灰屏的板子刷了个南桥的BIOS,奇迹般联想的LOG出来了。哈哈,原来是南桥的BIOS有问题导致灰屏的。怪吧!!!把我整得够呛!!!!

网友:
提供个正确BIOS 好方便大家啊

网友:
V460南桥和EC的程序论坛上好多,我就不发了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真没有碰到过,学习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,还没有碰到,现在知道了,顶

网友:
把我的血泪史公布,如果觉得有用,恳请给我加分呀!!

网友:
南桥的BIOS有问题导致灰屏!确实怪!!

网友:
万能的BIOS,真是什么问题都有。

网友:
没头绪的时候刷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