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P41T由跑马亮机到进系统就黑屏E1

楼主(2015-02-10):
跑马亮机到进系统就黑屏E1,进PE也是这样,是要杀南桥吗?

网友:
帮顶 检测卡一样一样的

网友:
先换根内存试试。E1与内存有关。

网友:
用 WIN7  XP 来测试如果其中一个能进..就换南桥..如果2个都不能先留意822 或者外置芯片

网友:
擦擦金手指试试

网友:
内存问题多点吧····或者试下禁了外设。看有没有效果

网友A:
先易后难,刷BIOS。

网友:
确定是主板问题吗?有时候内存有问题也有这个情况的哦?

网友:
进系统黑屏 进pe黑屏的机器怎么修才好呢

网友:
先关外设看看

网友:
woku136 -5 【严管版块】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步一步排除

网友:
你的故障应该是进系统的时候出现了重启,G41 在不断的重启复位是会出现当内存的代码,所以建议你更换有关时序及复位的排阻,当然也不排除挑u 包括频率不对,可以考虑座子附近的50-60 欧姆的排阻以及储频器旁的排阻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先易后难,刷BIOS。

BOIS刷了,故障依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OIS刷了,故障依旧。

看来得干桥了。

网友:
果断干南桥

网友:
与内存有关

网友:
为什么我下载的文件都是php的

网友:
出E1通常这是内存问题。换内存试试。

网友:
撒旦  干桥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