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PHILIPS 239CL,显示器不亮,

楼主(2015-02-10):
PHILIPS  239CL   LED      显示器,不亮,用可调电源,到0。15A左右就到掉到0A了。量电压也都正常。也没短路迹象。求解。

网友A:
led升压电路或者led灯管有问题

网友B:
用可调电源,到0。15A左右就到掉到0A了。该显示器是外置适配器供电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可调电源,到0。15A左右就到掉到0A了。该显示器是外置适配器供电吗?

是的,12V。适配器。是触摸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ed升压电路或者led灯管有问题

开关灯也没亮呀,触摸也没反映

网友:
升级资料,,

网友C:
  主板的12V供电口滤波电容有没有不短路或者阻值不正常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的12V供电口滤波电容有没有不短路或者阻值不正常?

12V正常,阻值正常,上电,供电电压也正常,就是没电流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主板的12V供电口滤波电容有没有不短路或者阻值不正常?

  这款机器我们这修到很多都是机器进蟑螂的,关键点电压都有到吧。 你主板不要接屏线和LED的供电线看看还有就是可以把按键板拔试试。  先判断问题是出现在主板上还别的

网友:
先刷下MCU看看吧

网友:
是啊,先写一下MCU程序试试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