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0ID无显

楼主(2015-02-10):
此机器刚收到时开机测2长8短,清BIOS后没动静了,吹了吹显卡,开关机能受控,电流到1.5最后掉到1.3,不知道从哪查,有遇到过的没?说说

网友A:
这机器 有鬼,我换了北桥好了,放一个晚上就不显了,再换也一样,也没掉点。不搞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机器 有鬼,我换了北桥好了,放一个晚上就不显了,再换也一样,也没掉点。不搞了

这种报警我都没过,你听过吗?

网友:
BIOS有电吗

网友B:
这样的怪机器先刷BIOS,再植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样的怪机器先刷BIOS,再植显卡。

好的,明天 我试试,用户来的时候说插外接音箱着然后就这样了,不知道从哪下手了。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挂了

网友:
BIOS 桥,显卡都试过了
就是不显
电流就跟北桥虚焊的现象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