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0VD进水后不规则掉电,自动开机,

楼主(2015-02-10):
今天接修一天华硕K550VD笔记本,故障为进水,内存插槽有轻微烧糊,拆机时内存颗粒基本有水,io引脚有烧糊,报价480,告知客户内存已坏。
拆机后 使用香港维修佬洗板水  把内存io洗干净,主板进水部位洗干净,使用700元买来的风枪罗铁加预热台,没办法老板只给700买设备。考2个小时后,测各大电感无短路,尼玛我运气这么好,上电测试,按下开机键无显示,果断换IO 换上新的IO后,还是无显示,我这人喜欢先搞简单的,我就当他没进水。首先清理内存槽,无效,bios放电,无效,测电压CMOS2.9V。换个CMOS电池后奇迹出现了 有显示了,装机完成后尼玛 插电,开关指示灯亮,主板电源指示灯不亮,又拆机  ,裸版上电正常,装C壳上去绝对不会出现那种短路的情况,仔细检查,加绝缘胶带。还是不行 要么自动开机,要么掉电,在拆出来,不上螺丝正常,尼玛我就按压C面  压到屏线附近突然自动关了,尼玛拆机重新安装屏线无效,屏线安装的位置绝对不会错,为啥呢? 哥同时兼职ASUS售后工程师,有产品拆机图
突然想到把屏线接口后面那节多余不平放,就是插进屏线接口后还有一小段用黄色胶带包着的尾巴。直接把他压到主板的空隙里面,装机测试一切正常。
测试的时候刚好内存考好了,发现内存一边有烧黑  用刀片刮一刮 ,报着烧主板的风险上电测试   ,哈哈赌对了
ASUS logo出来了,4GBDDR3 就送给我的笔记本了,就是这根内存条在跟各位打招呼
没办法打工的,最后修主板240 换内存条240  ,而我只有90块 加根4GBDDR3的内存条提成了。
由于手机像素不好没拍照,下次补上。
搞完后来了一台联想G470 开机无显示,报价280
拔插内存ok
进系统尼玛键盘用不了, 鼠标用不了,
进BIOS键盘不正常,拆机后尼玛上家焊接的IO芯片我也是醉了,果断拆下,重新焊接后ok,为啥不换新的,木有新的。
最后说一说如何维修主板报价,献给新手,
未给客户报价前的大忌:
1,别去玩CMOS电池。
2.别动内存,
3.死鱼经常有的哈。
4.清理灰尘必须开机测试是否声音,摄像头正常。
5,一定要拆机检查有无进水。
做出专业的样子,拿过来果断的问他进水没?
摔没? 什么时候坏的,打雷没,等等  然后开机,肯定是无显示的。 然后又后盖的拆开后盖看一看,千万别动内存,有时候你懂一下 他奶奶的他就有显示了。我遇到过,我TM只是摸一摸内存,几百就没了。切记。然后报价 说主板短路了。
维修费xxx.

个人觉得华硕的机器返修比较高,联想的比较少。个人观点。
最后请高手勿喷没有图片!!!!!献给那些以后遇到这种情况的人。
最后请打赏一下下,冬天天气怪冷的。

沙漠孤烟。。。 + 1 赞一个!

网友:
顶一顶,我用的就是asusk55vd笔记本。看来这本有点坑爹,以前正常时插适配器,开关按键上的灯不会亮,有一次正常开机,砰地一声,无显示了,后来连开4次才亮的机,但开关键上的灯就不亮了,又过了几天灯突然又亮了,以后只要插适配器,开关键上的灯就会常亮。,

网友:
看来楼主经验很足哟

网友:
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!

网友:
个人觉得华硕的机器返修比较高,联想的比较少。个人观点
我公司的是联想修得多。Dell修得少.

网友:
楼主百忙中,还写出维修经过,真是难得。

网友:
看了好久没又看懂楼主在写什么